七喜KW40触发掉电

楼主(2013-03-02):
七喜KW40 待机5v、3.3v正常, 开机电流上到0.3A掉电,经检测内存供电芯片(TPS 51116)问题,BGA  OK.

网友:
内存供电芯片需要BGA么   再说LZ惜字如金啊

网友:
说不定是LZ怕BGA久了不用受潮,我的问题也一样,换过SB,EC,有时能开机用半天,有时开机就掉,不知是不是也是这芯片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