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求助联想V360 系统下关机不断电!!

楼主(2013-03-02):
联想V360笔记本,开机正常显示,也能正常使用,问题是:在你系统下软关机,显示屏可以关断,但是风扇,指示灯,一直在运行,测各路电压全部都有,已经更换过IO ,南桥HM55,BIOS全部刷过,其次此机在设置bios的后保存不能重启,只要保存bios设置后,机器就一直处于背光显示,机器处于死机状态!!求助,希望高手出现

网友:
刷BIOS 试过没有?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B460的和你的一样,关不了机,EC ECROM 南桥 BIOS通通干过了,现在无解了,求解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