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华硕笔记本待机待机时有时无?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3-03-02):
一台华硕笔记本待机电压有时为0.025V时,有3.3和5V,可以开机;有时待机却只有0.012,没有3.3和5V,是什么原因,求高手指教!!!!!!!

网友:
加焊下待机芯片,再不行就换下3V5V的虚波电电容

网友:
是友元件不良  走电路看看

网友:
华硕什么机器呀?

网友:
谢谢啊!是华硕的Z99J