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15进系统掉电 装显卡驱动掉电

楼主(2013-03-02):
笔记本起初开机不显示,拆机加焊北桥可以显示。本以为已经好了装好机器进系统就掉电,那个郁闷啊!重新植株也不行,接着到论坛到处逛有关信息,都说是供电电容问题。这个好办,给输出供电那个地方加电容,奇迹出现了。如下图

网友:
直接加个容量大的 换掉以前那个就行

网友:
这样怎么装进去

网友:
这样能装进去吗?换个笔记本上的电容吧,容量大点的

网友:
你是裸板,不用装壳子的呀???????

网友:
hp的机子不是不好修,是问题比较多。

网友:
直接换两个330电容,估计也可以了吧,这么大的一个电容怎么装机呢?难道LZ准备叫客户这样回去当台机用么,哈哈

网友:
应该可以装进去用廷长线把电容固定到有空间的位置

网友:
HP的机器 一般都不怎么好修的。 楼主这样的 维修技术不催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