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换灯管后红屏

楼主(2013-03-02):
早上以客户拿了太显示器过来灯管打火冒烟 换了个灯管试了下好了 于是换灯管  可是换了之后开机显示正常 桌面都能看得见 但是带有红色屏光  客户说他之前是好的  我也头疼了  特来请求高手赐教

网友:
确认灯光没问题,主板设置对吗、

网友:
屏背光泛红说明是灯管老化,你在单独测试一下以前的老灯管,有泛红的就换掉。

网友:
还有灯管老化的

网友:
其它灯管也不行了,,

网友:
嗯,,,灯管单个点下就知道问题了

网友:
颜色偏红也跟信号板有关系的,可以试着代换一个试试看!

网友:
  其实都是灯管问题 你全部换换试试看就知道

网友:
你把全部的灯管都换了就OK了,我以前就碰到过。

网友:
是灯管红,还是液晶屏面板上显示红,灯管红那肯定是老化啦,要用新的灯管。  液晶面板红,应该是屏线没有接好,屏线搞一下吧,不行换一个

网友:
这个是灯管漏气了

网友:
感觉是灯管问题的大,建议一支灯管一支灯管单独测试

网友:
哎呀,你直接找块屏线替换看看效果,再换掉其余几根灯管啊,先易后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