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intenF71862FG用FintenF7188FG代换成功

楼主(2013-03-02):
IO进了老鼠尿,引脚的黑了,用焊锡托了一遍不能用,手头没这种IO,看了一下盒子之前订的FintenF7188FG还有两,在网上看了一下帖子都没代换过,PD看了一下好像可以换上OK正常使用,兄弟们顶一个!!!

网友A:
楼主能说一下故障原因吗?

网友:
换个IO也就是10分钟的事情嘛,有钱赚干嘛不赚?

网友:
我换,换I/O就不修,那就别修板了吧,换个I/O也就最长10分钟啊

网友B:
看来那位生意很好吧,I/O都不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要是花的时间多了

赚不到钱

换个IO 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 还花时间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能说一下故障原因吗?

一般客户都会说的是点不亮,拿过来看了一下有很恶心的味道,然后就仔细观察发现IO旁边还有老鼠屎,那肯定尿也是要来点的,撒了点在IO的引脚上,用焊锡拖过后能触发但复位不正常就断定是IO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来那位生意很好吧,I/O都不换?

可能是吧我们这里换一个IO可以赚10块钱

网友:
你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,不过能挣点算点,这世道钱是大爷。

网友:
三分钟换IO,能不修吗

网友:
没三五十以上利润不换io.

网友:
如果不是IO的问题,就浪费时间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般客户都会说的是点不亮,拿过来看了一下有很恶心的味道,然后就仔细观察发现IO旁边还有老鼠屎,那肯定 ...

哦,原来是这样,学到东西了,谢谢!

网友:
恩恩,受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