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不能短接4灯显示屏的灯管,变成三灯管或者双灯管??

楼主(2013-03-02):
HPC一台的19显示器,是外面带钢化玻璃的,比较难拆,好不容易换了灯管(高压一体板也换了)。测试半天正常,装好后又亮一下就灭,外接测试了下有1根灯管又不行了。实在不想在拆屏了,请问能不能短接那根有问题灯管的输入线,只用三个灯管???

网友:
不行的,如果用少一根会保护的

网友:
有的可以 有的不可以 测试看看就知道了

网友:
最好别取巧,容易返修

网友:
有些机器可行!有的机器不行!

网友:
整了两个10P 3kv的电容串上去不行。
那就再拆一次吧,虽然麻烦,就当练手吧。

网友:
換一隻燈有那麼麻煩嗎?

网友:
上两个灯管插座并联,下两个灯管插座并联,然后上下各接一个灯试试,祝你好运

网友:
灯管,,只要是2跟以下的故障,我都是短接,,短接后,芯片3脚反馈信号强拉地,

网友:
不想拆的话 , 用2灯高压板吧 。

网友:
有的可以,去掉保护,但是亮度亮一下就暗了一点。建议是换灯管吧,保险一点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