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容正负极接反正的会爆炸吗?

楼主(2013-03-02):
我以前有一个atx电源,拆开时发现一个电容爆顶了,就换了一个,前几天学刘坚强的自学电源维修时,我拆开了那个atx电源对着实物学,结果我发现以前换的那个电容竟然是正负极是反的,不过也没有爆

网友:
通电时间长一点就会了

网友:
估计你以前的那个店员被修过吧

网友:
会的,当心了

网友:
一会就会爆炸,,,

网友:
低电压小电流的不会炸,有高电压大电流的时间稍长就会炸了!

网友:
电源的大电容弄反了极性居然没爆,你可以去买彩票了。

网友:
一定,确定,肯定会爆!

网友:
你说是会不会是负12V的那电容是反的啊
李元年
不会,整流管不同而已

网友:
低电压小电流的不会炸,有高电压大电流的时间稍长就会炸!
同意楼主:
5.0
李元年
同意楼主:

网友:
肯定会爆!

网友:
低压的要一段时间才会爆,高压的要不了30秒就爆,不信你试试

网友:
工作时间长肯定会爆!

网友:
大电容会爆的很快的,很壮观。

网友:
我刚搞维修时电容焊反过,一上电直接炸了,像放鞭炮样

网友:
时间长了,大电流就会爆炸

网友:
感觉接反的话,300V倍压电路就不工作了,200V电容长时间会冒烟

网友:
不爆的原因是你这个电源高压滤波用的两个200V-250V的电解电容是串联的,当一个短路时,全部电压加在另一个上了。如果你的电源高压只有一个400V的电解电容的话,接反肯定会爆。

网友:
难道你看到的是-5v-12v上面的???其它的反了开机很爽哦

网友:
没爆也可能,安对地方了,要换个地方安,比如电源板,一安就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除非你那颗电容应该是次级的并联电容,而且还没带重载

网友:
肯定会爆

网友:
上电就爆,上学时自己玩的时候,不小心接反一个,上电就爆了。

网友:
哈哈,爆的时候记得照一张相留念一下哦。我还真没见过爆起来是怎样的呢,平时又没遇过。

网友:
已经有过经历,当时用的是16V2200U的电容,反接后十几分钟,铝壳冲天而起,到天花板后反弹下落,内纸片象雪花般地落下,那声响让在场二三人呆如木鸡,这以后,我得了怀疑疹,每次接完,反复去看标记,通电时也在老远处接上开关,生怕哪一天会被电容直接命中。后来发现,当时爆炸的电容上面没有开防爆槽。

网友(点评):
修电源都怕怕的

网友(2013-04-02):
爆的可能性不大,最多就是放气,碰到过两次放气的!

网友:
没有接反过,所以不好发言

网友:
会的,我今天刚爆了一个

网友:
有两个有印象的,一个像小炮仗一样响,另一个顶端开裂“”吱吱“”的把电解液喷了出来。第一个是耐压16v结果电压上到25v,第二个就是正负极接反,见笑!

网友:
接反了会爆的!有一次不小心接反过!爆了!钢钢的!但要注意一般电源电容标注都负极打色上去,也有的是正极打色上去!就像某个品牌的主板一样!全是反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