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2008年Macbook Pro A1286 M98奇怪问题

楼主(2013-03-02):
客户拿来时不触发。插上电源,发现指示灯不亮,电流表显示0.02,测了下TPS51125,发现3伏电压未出,查了下13脚EN,有电压,升压电容4点几伏,正常应该7点几,果断换了TPS51125,3伏出现了,电源灯也亮了,满心欢喜,装机测试了一会,发现没有问题。就打电话叫客户机器取走了,过了几天客户拿回来说,机器又不亮了。我插上电流表,顺利开机进系统,用了一下也没事。很纳闷,改用适配器,发现问题,电源绿灯闪烁,大约一秒一次,机器无法触发。拆机用放大镜仔细查看,发现有几个接口处有绿斑,清洗干净后,还是老样子。重新换了个TPS51125,涛声依旧。接适配器,公共电压不稳定,来回跳变。接电流表就没事。判断是某个地方短路,但又无从下手。还请各位路过仁兄指点一二!先行谢过!

网友:
故障都扎堆来,今天又收了个2009年的A1278 k24,进液后不开机。拆开一看,是屏线接口附近进液,经过清理后,发现屏线接口21,22脚(高压供电)严重腐蚀,看来要换了。接电流表,有待机,电源指示灯不亮。经查是U6901附近短线。飞好线后,灯如期而亮。此时已经可以触发,但背光高压未出,升压芯片U9701的条件也齐备。不知是不是受屏接口腐蚀的影响,暂不换件,等屏接口来了换上再说。后来偶用适配器插上看一下,突然发现,这又是和上面的A1286 M98一样,电源指示灯闪烁,不触发。但用电流表是可以正常触发上电。然后我用放大镜仔细观察,发现U6990这个3.42伏电源管理芯片(LT3470A)的8脚已经腐蚀掉(电流表下3.42伏已经由此芯片正常发出)。不知道是否是它所引起。马上定了几个这种芯片,换上再看。到此为止,手上已经两台这种电源灯闪的半修复故障机了,头有些小大!

网友:
苹果的机器是不好弄哦

网友:
不好修也要修,谁跟钱过不去呢?呵呵,最近好几台进水苹果的QFN芯片掉焊盘,搞的头大,不过啃来啃去,终于找出比较好的应对方法了。坚持就是胜利!

网友:
A1286 M98此机客户等不及已经拿走,可惜少了个研究机会。
A1278 k24这两天终于有时间研究一下。前面说过“发现U6990这个3.42伏电源管理芯片(LT3470A)的8脚已经腐蚀掉(电流表下3.42伏已经由此芯片正常发出)。不知道是否是它所引起。”芯片订回来换上涛声依旧。测各路电压不断跳变。今天静下心来查元凶。既然灯闪,根据一些前辈的帖子来看,应该是某处有短路。但是电流表还能开机,这个就是困扰我的地方。但不管那么多了,先把3V电感断开再说,断开后发现灯还闪。看来是前级的问题,呵呵,这就好查多了!继续追踪3,5V供电芯片TPS51125的供电来源(PPVIN_S3_5VS3),顺着这个信号一查,这个信号来自于(),继续跟踪,发现来自与ISL6258A,修过苹果板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芯片的用处的。断开电感L7000(由此处传出PPBUS_G3H公共电压),接上适配器,嗯,灯还闪,而且频率不是1秒闪一次了,而是闪的近乎于常亮。用表一量电压在11V和16V左右跳变而不是无序的跳变了,而这里和电源接口之间的元件已经是屈指可数,元凶几乎是要露面了!!而我心里也有嫌疑犯的具体对象了,呵呵,开心!!今天到点下班了,约好了去理发。没时间搞了,明天继续。

网友:
不说也差不多 了呵呵

网友(2013-05-13):
待机不正常还好修,希望你能搞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