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N82JV NVIDIA驱动装不上

楼主(2013-03-02):
今收到一ASUS N82JV本本,来到说独显(NVIDIA)驱动装不上,进入系统一看,如图 ,用的是WIN7系统,我以为系统的问题,做了32位的和64位的,都不行,另外我上华硕官网去下载这个显卡的驱动,最新的,也装不上,我郁闷了。做显卡试试,我做了两边显卡都不行,还是一个毛病。求高位指教一二!   其他同胞有无遇到我这种状况的啊?

网友:
楼主是I7的CPU的吗?可否备份一个BIOS给我吗?谢谢

网友A:
自己妹妹也用的这个机器。 摄像头驱动也很麻烦 要到官网下官方驱动 别的驱动打不上 不然就是倒置的、

但是显卡驱动还没碰过打不上的 换个系统版本试试吧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妹妹也用的这个机器。 摄像头驱动也很麻烦 要到官网下官方驱动 别的驱动打不上 不然就是倒置的、

但 ...

你做的是什么版本的系统啊,是原厂自带的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做的是什么版本的系统啊,是原厂自带的吗?

不是的。自己在网上下载的

深度的系统吧···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驱动安装顺序的问题;你装原版的系统,一般是驱动安装顺序是主板--显卡---声卡--网卡---其他  或看官网上应该有驱动安装说明文件,试下;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;我的联想机器也是重做系统后独显很难装;到官网上去下按说明装还是能够装上的。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的。自己在网上下载的

深度的系统吧···

你能不能把你妹妹的系统备份出来传给我啊?

网友:
在官方网站上下载,不行,可能显卡坏了

网友:
显卡问题  重置就好

网友:
用安装版的试一试吧 还有 用官方下载的驱动安装试一试

网友C:
教你一个方法,或许管用:找一个纯净版的系统,安装的时候系统自带的驱动一个都不要装。装好以后先装从官网下载的显卡驱动,然后再装其他的、、、

网友:
同意13楼的建议。类似的情况我遇到过不少,都是装系统时先去掉显卡驱动或者所有驱动都去掉,进入系统后再装官网下载的显卡驱动。

网友:
没换个新的试试?

网友:
到华硕官网下载吧,先装核显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教你一个方法,或许管用:找一个纯净版的系统,安装的时候系统自带的驱动一个都不要装。装好以后先装从官网 ...

我就是这样做的,屡试不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就是这样做的,屡试不爽。

这个本作32位的WIN7,可以吗?   64位的WIN7纯净版不太好找啊!

网友:
同意13楼的说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