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断电,需要拔掉电源等会重新插电才能开机

楼主(2013-03-02):
电脑有时突然断电关机,再开机的话需要拔掉电源等会重新插电才能开机

更换过电源试过了。基本确定是电源的问题的了,拆电源出来看了下没有电容鼓,请问这个电源是哪的问题呢

网友(点评):
如果300V电压正常 就换待机5V和IC供电滤波。

网友:
你这隐性故障,各种可能都有,

网友:
风扇的转速正常吗?可能温度高,保护停机了

网友:
先测试电源在主板上待机开机不同状态下的各路输出电压。

网友:
我的电脑也是这样,不知道为啥,换了电源也是。我估计主板有问题。关注中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的温度正常,应该不是主板问题

只要电源断电超过5秒这样就可以开机了,但有时会等会就掉电,有时可以运行几天不掉电

网友:
电源虚焊   或两个推动管不良 像8050的

网友:
估计是CPU风扇散热不好 或者根本不转了  CPU温度高了 机器肯定会短电保护拉  关掉等半小时温度低了  机器又能工作了  不是电源的问题  这是我自己在自己网吧呆久了的经验

网友:
会不会是哪个二极管不灵通了。

网友:
如果是在网吧,显卡散热不良,突然死机,也是一个原因,并不一定是电源问题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虚汗···

网友:
有可能电源PC板故障

网友:
有5伏辅助电压吗?如没有查一查启动电阻是不是变大或虚焊了,

网友:
应该是散热所引起的自动保护断电

网友:
CPU温度高

网友:
这样的故障最蛋疼  即使换上坏的原件  短时间也不知道羞没修好

网友:
换了个电源一切正常,所以我可以肯定是电源的问题
就是不知道电源是哪的问题

网友:
一个用户电脑经常自动关机,换电源后正常,收费。旧电源留下维修,测试,经常一个小时或不定时就关机。再开机开不了,要把电源线拔了重插才可以开机,有时也不开机。单电源不带主板短路PS-ON,发现+5V为5.6V,+12V为12.8V偏高。+3V为0。找到原因了,打开电源盒。发现+3V的电感脱焊。补焊后。可以开机了,各电源正常。但诊断卡不跑码,显示单F。显然CPU没有工作。万用表量POK为0.2V,偏低,怀疑339故障。打开电源盒,发现220V的保护地在拧螺丝时和339旁的一个电阻碰线。处理后正常

网友:
厉害
我碰到过一例也是要插拔下电源线才能开机的故障
看着都好的,没有思路。最后把电源盒另一机器的电源对换,居然2台电脑正常工作到现在,奇怪吧

网友:
修电脑的都见怪不怪了,你哪可能是其中一个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良了,换一个可能别一台电脑的用电量小点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电源风扇没问题的话换待机5v的滤波电容。

网友:
待机5V滤波电容是那个 470UF 10v的那个吧,今天把它换了,接上电脑试看下

网友:
这个问题比较棘手,不好解决

网友:
遇到过最多的是主板问题

网友:
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确实不好处理

网友:
台式机的话换个电源试试啊

网友:
仔细查辅助电源回路电容。

网友:
测电压再说~~~~

网友:
电源虚焊   或两个推动管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