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显卡用普通VGA接口不显示。求助。

楼主(2013-03-02):
今天接到一张盈通GTS250节能版的显卡,显卡接口有个高清dvi和普通VGA接口,用高清DVI接口可以正常显示,用普通接口却不显示,只是屏有背光,且屏在闪烁。但始终屏没有显示字幕。这样该是接口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呢,遇到或这到的大虾们指点下,谢谢!

网友:
接口已经换了,现象还是一样。高手们不要潜水啦,帮忙解决下啦!

网友:
75欧打值,检查dac供电及其外围阻容元件,还是打值,具体见论坛贴子

网友(点评):
75欧姆打值,只要电阻正常,打死也是75欧姆

网友(点评):
拆75欧电阻 测 很多卡都是150均正常 另显示器灯不亮跟RBG 上的什么什么的75根本没毛关系

网友:
同意以上版主的意见,用万用表打三基色的阻值是否正常?

网友(点评):
RGB三基色,有一路不正常就会缺色或者或者偏色,现在的情况是啥色都没有,三路同时出故障,可能性大吗?

网友(点评):
三路故障显示器也会亮的 只是全黑但实际是会亮!

网友:
GPU虚焊了,上BGA吧

网友(点评):
来吧 干GPU吧 干爆 一个是一个!

网友:
阻值不正常就换电阻。
看看有没有小的三极管,找料板更换。
一般都通用的。

网友(点评):
换电阻?你知道那个是什么电阻,起什么作用的就换啊?

网友(点评):
泥马,这贴纯是占位的

网友A:
楼上几位最好先把接口电路原理弄清楚再说。VGA接口不亮,DVI可以点亮的故障常见。楼主这个故障,如果显示器指示灯会变色,说明行场同步已经有了,没有图像,应该是RGB三基色没有输出。这包括DAC电路、核心内部三基色输出电路,外部的∏型低通滤波器等方面。然而三基色只要有一路输出,就应该有图像可见,三路同时出故障的可能性不大。
单就∏型低通滤波电路来讲,RGB各有一组,电感是串联,电容和电阻则是并联在信号通路上的,因此只有当电感开路、电容或者电阻短路才会造成此一路信号不通的情况。所谓的低通,是因为相对于显卡上的数字图像处理信号而言,RGB视频信号的频率要低很多。滤波器就是要滤除其它高频信号的干扰,仅仅让低频的视频通过。
∏型低通滤波器一端直接进入核心,另一端到接口,如果我们对RGB信号输出接口打值,首先要弄明白是要测量核心这一点的对地电阻值,这个数值在正常情况下应该RBG三点大致相同,而且阻值比较大,比那个75欧姆要大一个数量级,现在有那么个小电阻75欧姆并联在上面,怎么能准确测量呢?显然必须把75欧姆电阻拆去后才可测量。否则你就是等于在测量这个75欧姆的阻值了,有何意义?

网友(点评):
下面那个说法完全 没有道理,什么GPU会停止输出型号,你们见过吗 ,反正我没见过,这一部分是属于模拟电路,核心没有任何检测线路来这里,所以三路无输出显示器依然会亮 只是传说中的黑屏而已,黑屏和不亮是两个概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上几位最好先把接口电路原理弄清楚再说。VGA接口不亮,DVI可以点亮的故障常见。楼主这个故障,如果显示器 ...

荣生兄弟很热心,有时候雷击会让75变坏,如果三个75都坏了,核心会停止输出信号,当然这种情况是换核心才会遇到,当然最好是拆了75,有些是要拆两个150.输出DAC 的外围原件具体要参考电路图。

网友A:
雷击吗?就算是雷击,因为电阻是并接在信号通路上的,不是串联在通路中的,所以即使把电阻打断也没关系,只有打得短路了才会造成RGB都没有输出,拿一个好卡,把电阻拆了看看还有没有图像就明白了。如果说雷击把电阻都打得短路了,那PCB和核心估计早就烧得一塌糊涂了,也就没必要再测量啥东西了。

网友:
打RBG,都75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雷击吗?就算是雷击,因为电阻是并接在信号通路上的,不是串联在通路中的,所以即使把电阻打断也没关系,只 ...

前两天刚好修一个雷击的卡,换了核心,结果不显示,检查后发现是6个150全坏,更换后VGA能显示了,
这也是第一次碰到,
昨天修一显卡,一电容掉了,结果显示器能激活,但不显示,用150NF电容换上,OK

网友:
       前两天刚好修一个雷击的卡,换了核心,结果不显示,检查后发现是6个150全坏(换核心前粗心没有认真检查),更换电阻后,VGA能显示了, 这也是第一次碰到,没想到居然这个电阻会影响VGA输出。大家可以试试看是不是这么回事,当然专业修理的人一般没有时间去拆电阻测试的,
      昨天修一显卡,一电容掉了,结果显示器能激活,但不显示,用150NF电容换上,这是DAC上的一个滤波电容,具体见N卡的电路,VGA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