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32检测不到电池

楼主(2013-03-02):
康柏CQ32笔记本(CQ32-108TX)插上电池检测不到,电池标注信息10.5V  想请问前辈们充电电路中的电压应该是多多少伏呀,这个笔记本电池引脚插上电源测量电压和适配器电压相同19.5V 不知道这算不算正常   这个笔记本用适配器能正常开机,用电池开不了机,也没有别的电池测试

网友:
肯定不对的哦

网友:
充电应该是12V的

网友:
有个隔离适配器和电池的mos管 还有 电池应该没冲上电 才能开不机

网友:
电池口 smb读取正常么

网友:
主板有问题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