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维修两例

楼主(2013-03-02):
   垃圾佬回收2显卡  8500GT  9600GT256BIT   全部被干过核心,    85GT上机花屏,看花的情况明显核心脱焊,有人问,不是上家

加焊过吗??    实际上有的显卡是无法加焊好的, 取下核心果然发现边上有个点氧化不上锡, 置球,  3D  稳定测试通过,

再也不怕它坏了。

    9600GT 代码跑完DVI  VGA 不显示, 测量门电路的5V供电正常, 试着刷了一个代用BIOS ,依旧,说明核心是基本正常的,

测量ACT08门电路4个电阻发现有个短路,取下门电路,短路消失,换之,上机OK ,3D测试稳定通过,好吧,以前我也是加焊

菜鸟,可以理解。

网友(点评):
"试着刷了一个代用BIOS ,依旧,说明核心是基本正常" ,这条貌似判断GPU就是没事,假如GPU的DAC部分损坏了呢?G94经常有,换核心马上好,麻烦用数字输出检测下 是否有视频信号再考虑是什么的问题

网友:
好羡慕啊 顺便问一下 楼主置锡球是风枪吗

网友:
没事的时候就是可以弄这些玩意儿

网友:
学习了。我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,也是加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难道你用别的工具植球吗?

菜鸟 还没到学到直球

网友:
楼主修好的卡又可以净赚200大洋了 羡慕

网友:
维修显卡技术不错的。/     维修时序值得学习

网友B:
第一次听到电阻可以短路,怪事了。

网友C:
74ACT08的4个电阻短路?  告诉你们吧那个是行 和场信号隔离电阻 每个卡均为35欧,这个电阻短路 依然会有 行和场信号的 所以 帖主纯作秀来的,并没有提供一些有利的维修经验,这个 论坛 菜鸟装高手太多了   实际上 高手就那么 几个 叫我背ID都能背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第一次听到电阻可以短路,怪事了。

楼主说得简化了,他是说测量行场隔离电阻33欧姆发现有短路,说明门电路有问题,换了门电路就好了。修过显卡的都看得懂。说到短路,电子元件既可能开路,也都可能短路,电阻也是如此,只不过比较少罢了。再说此种元件体积很小,两个引脚的间距很短,如果焊接操作不当,极容易人为造成短路。
DAC电路在核心内部是两路,VGA和DVI相互是分开的,既然如此,两路同时出故障的概率就比较低。楼主的维修过程没错,当然应该从外围的简单原因查起,没有理由上来就换核心。
楼主的维修思路是经过实践才摸索出来的,如他自己所言,以前也是上来就加焊,现在明白了,不是什么故障都加焊、加焊的。这个道理,大概极大多数人都要经历过一个过程才会明白。一旦明白了,就会用理性去检测,分析、判断,准确找出故障的原因。如此修好一个显卡,不论其价值如何,能对故障的原因做到心中有数,就会不断积累有用的经验,自然就有一种满足、快乐、美妙的感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74ACT08的4个电阻短路?  告诉你们吧那个是行 和场信号隔离电阻 每个卡均为35欧,这个电阻短路 依然会有 行 ...

  从你字里行间知道你是高手,理论很扎实,堪比 荣生  , 不过也不妨碍我得瑟一下, 发帖纯粹为了赚分,

但不想麻烦,不愿意贴图, 字数尽量精简, 所以只能赚个下载分。  修好这两个显卡只是检验我的境界而已,

说明我成长了,以前遇到类似卡,头疼要命,现在修起来好多了。    DVI数字信号我没有,自然无法测试出

来, 我都是用VGA  DVI转VGA  ,  不过你的经验胜过千言万语,  可惜的是很少看到你关于显卡方面有价

值的帖子,  只好让我这个刚脱离菜鸟的高手来得瑟下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74ACT08的4个电阻短路?  告诉你们吧那个是行 和场信号隔离电阻 每个卡均为35欧,这个电阻短路 依然会有 行 ...

你也认为楼主说的是电阻短路?他只是表述的不清楚罢了。换掉门电路后就解决了短路故障,不是很说明问题了吗?不过倒也是,用文字交流,最好说得明白一点,以免引起歧义。
再有,如果用VGA和DVI接口都点不亮,是应该检测行、场输出,而不是检测RGB信号。行、场同步会导致卡点不亮,他们正常的话,起码显示器的指示灯会有反映。如果是无图、缺色、变色的时候则需要检查RGB信号。

网友:
     我认同的是他部分观点,   他误解电阻短路是因为我描述太简单, 说明他也很用心在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