紫5V电压不正常

楼主(2013-03-02):
刚刚接触电源维修,经验太少。今天有个电源很奇怪,开始通电后短接绿黑不启动,测绿线4V,紫线3.8V,有点不对,刚好有事出去了下,回来再短接了绿黑线,电源启动了,不过一会就停了。还是按刚开始的测量,紫线4V,不过我发现紫线的电压在慢慢升高,5分钟左右又有5V了,短接启动,还是一转就停了。由于刚开始学修电源,希望有经验的老师给个思路,或者这样的问题该处理哪里?

网友:
换下紫色线的电解

网友:
跟换电容,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在跟换整流二极管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提示,5V电路上有3个电容,没异型,没短路!听大家的,挨个换吧,结果换了个10V.330(手头没有这个,换了个25V.330的,个儿大放不下,引线出来的)的,毛病没有了。再一次感谢大师们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