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916SW通电无显示.....

楼主(2013-03-02):
AOC 916SW通电无显示..... 电源板12V 5V输出正常,按键板指示灯微微发亮,屏幕无显示不开机

指示灯一接电源就亮,未按任何键 量到这个驱动板电阻直通了,手上暂时没原件....

是否驱动版坏了???

网友:
驱动版坏

网友A:
晕死,那个3.3R保险电阻!直通了怎讲它会是坏了呢?

网友:
驱动板坏  我一般都换通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晕死,那个3.3R保险电阻!直通了怎讲它会是坏了呢?

這樣說的話,驅動板壞的几率大是吧?

网友:
这驱动板坏得太多了,有的是程序坏了,有的必须要换RTD2120芯片 ,屏什么型号,报上来传个程序给你

网友:
换换试试看,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不通才是坏的呢,,,

网友:
驱动板坏了  这种驱动板很容易坏的  遇见很多

网友B:
改个通用板就行了,确实那个才3.3欧,用表量肯定是响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改个通用板就行了,确实那个才3.3欧,用表量肯定是响的

好的,收到了,明天测试下,谢谢大家

网友:
前几天遇到一个,一样的现象,换原装驱动板好了。换的时候注意,有普通1440*900  和1280*1024 两种

网友:
这个一般是程序坏了。我上次修的这个,换了RTD2120 还是不行...没有原装程序的话,那就考虑换通用板吧。

网友(2013-04-01):
这种情况先换板试,确定故障才好修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驱动板坏,换个通用的就好啦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