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画面跑偏

楼主(2013-03-02):
aoc 2116s显示器,画面显示偏右,如图所示,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,出出主意,如何处理。

网友:
新手幫頂呀....

hjq
灌水是要扣分的

网友:
先调下分辨率不行的话,再刷MCU,再不行的就换驱动板

网友:
按一下AUTO

网友:
auto和恢复出厂可解决部分。

网友:
调下分辨率为1024X768看看

网友:
如果AUTO调整不回来的话,可重刷一下程序试试,,,

网友:
这个我修过一个长城的刷MCU程序好的你试一下吧

网友:
刷程序或进工厂,一般都能解决。

网友:
按AUTO不行的话,就恢复出厂,还不行刷一下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