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430 LE5问题

楼主(2013-03-02):
现手上有一台联想C430M LE5主板,故障现象是进系统到进度条就死机,能进PE,能GHOST,也能进安全模式,如果在安全模式下点重启,转入重启黑屏就一直点不亮,不断电强行长按电源开关关机后再开也是黑屏,电流在0.9A不动,系统换过几个版本依旧,求思路,谢谢

网友:
先可以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

网友:
谢谢两位,今天有空把机器拿看了下,加焊了一下EC,不能进系统的问题解决了,进系统后点重启黑屏问题还是依旧,检查发现时钟IC停振,找不出原因,再请教

网友:
有没有浸液啊?加焊下桥试试吧

网友:
跟桥没什么关系吧?现在问题是点系统重启这个时钟IC就停振,主要不点机器重启,如果点了系统重启就要安全断电,AC供电要拔出,电池也不能装,这样再通电它又一切正常了,你点关机再开都没有问题,弄不懂这个时钟IC的工作条件,它供电正常,现象就似是没复位一样,却又没看到它是那个脚是复位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