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e装win7后c盘空间为0

楼主(2013-03-02):
今天来一戴尔笔记本,做系统,照往常一样用我心爱的u盘插上去后,居然不认u盘启动,客户的光驱是坏的,取下硬盘在别的机子上go了一个,装上后提示没找到启动项,郁闷了,硬盘在bios里能忍到啊。由于当时比较忙告诉客户明天取机子,下午取下硬盘进 pe一看c盘空间为0了。测硬盘也没问题,不解,我的u盘基本每天都做系统,当然xp得多。用光盘装上后到客户机子上解压一切正常。我用的是天意pe,一直挺好用的,这是第2次了,这个win7竟像是刚下载的,,,求解。。。。。这是为什么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我的u盘装xp一直正常使用的,难道是镜像的问题
????????????????、

网友:
那就把硬盘全格了再做一遍。

网友:
u盘的质量是否有问题,空间是否够

网友:
应该是硬盘的问题吧,更换系统硬盘试一下!

网友:
这种问题很麻烦,如果硬盘有重要的数据,还是小心的为好,有一次就是给客户把数据弄没有了,后来花了好多的时间恢复出来,

网友:
已经解决,重新换了个镜像就ok了。不解的是镜像时间长了也会坏,,,,,,,求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