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p界面自动关机 有时能正常开机

楼主(2013-03-02):
   机器三年前找人组装的  期间主板曾经爆过一次电容     最近有时能够正常开机 有时不能    开的程序过多也会自动关机 自动关机后再启动就不能正常开机 要等个半小时    用检测卡跑在xp界面代码是88 然后会自动关机   想请各位大神给看看是不是主板问题  在线等

网友:
补充一下  进入bios  cpu温度每秒一度上升

网友:
cpu温度是不是  过高啊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南北桥的问题啊 还有电脑时间长硅脂会干燥的

网友:
硅胶还好~ 唉 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了   怕修的时候被宰了

网友:
跟你说也没用 你又没工具怎么修?你担心被宰 那你去喊人家成本价给你修 谁会给你修?

网友:
下载一个检测软件 看看是不是CPU温度过高什么的,

网友:
如果知道是哪的问题就?直接换新的了~     你知道是哪的问题吗?

网友:
清灰,排除散热问题。换电源试试。

网友:
检测卡跑88  一. 1.bios rom损坏,  2.bios文件丟失,  3.cpu问题,  3.电源问题。二.死机 1.软件系统引起, 2.硬件引起,显卡和cpu散热不良,内存性能不稳或供电不足导致在运行中出现死机,bios运行不全引起。三.重启  1.系统的原因,2.中病毒,3.cpu和內存供电不正常,4.bios部分程序丟失,5.内存条不好,6.i/o芯片损坏[主要表现是一开机就反复重启,无法进入系统。

网友:
我碰上过两次你这样的问题,都是USB里面混电导致的。。。希望对你有所帮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