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普 AR-4818S 打印复印全面版文档,中间偏上有两厘米左右宽的横面偏淡,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3-03-02):
夏普 AR-4818S 打印复印全面版文档,中间偏上有两厘米左右宽的横面偏淡,其它的浓度正常,是什么问题?  而且硒鼓那块不清楚的地方,感光鼓上会粘粉,其他不粘粉的地方就清楚!固定在那块位置!!!!
请问师傅是什么地方问题!

网友:
是不是 粉的事啊

网友:
粉质量不好,或者缺粉也会这样吗

网友:
看看  是不是 右变 门 电击丝   还有 鼓上面  也有1根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电击丝,问题吗

试看看吧  以前 我遇到过  换 电击丝 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试看看吧  以前 我遇到过  换 电击丝 就好了

是换哪里的电击丝,感光鼓那的铁片丝吗

网友:
怎么没人可以告诉下我啊!!???

网友:
看下激光器是否脏,充电是否均匀

网友:
换下粉看看还有没有这个问题了

网友:
不是粉的问题

网友C:
查看电极丝           ,显影组件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查看电极丝           ,显影组件

我也觉得是电极丝的问题,但是不知怎么判断电极丝是坏的

网友:
电极丝在什么情况下,需要更换

网友:
充电辊的问题呢。。。

网友:
先看显影器磁辊是否均匀,再看防尘玻璃,最后查激光器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也觉得是电极丝的问题,但是不知怎么判断电极丝是坏的

直接给他换充电架嘛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直接给他换充电架嘛

充电架,是不是在右侧门那里!!

网友(2013-04-01):
引用 网友B:
充电架,是不是在右侧门那里!!

你知道显影组件不      在显影组件里面     也就是打印机右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