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J17L3 17寸显示器黑屏

楼主(2013-03-02):
请教大侠们一个问题,我这里有一款联想的GJ17L3 17寸显示器,用几个小时就黑屏一次,黑屏的显示是快递闪一下大概有1~2秒钟的时候就马上自己恢复正常,和正常显示器一样,可以正常使用,不定时的无规律的黑屏再亮。请问各位大侠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呀。给小弟指教一下,谢谢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看高压板部分是否有接触不良的现象

网友:
大面积加焊之。

网友:
估计驱动板

网友:
驱动板一般不容易坏,你拆开看看有没有爆了的电容,或者换一块高压板试试

网友:
加焊电源板哦。虚焊的地方哦

网友:
这中毛病一般是高压板的问题,我都是用其它高压板改了

网友:
开机按键也有可能

网友:
电解电容失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