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D-是否都能通用?

楼主(2013-03-02):
如题,新板子上很多BD-XX的CPU 电源管理芯片,卖芯片的说只要前面两位一样就可以通用,不知道大家是否经历过?

单选投票, 共有 21 人参与投票
90.48% (19)
9.52% (2)
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

网友:
能通用,我正需要2块BD-系列的芯片呢???

网友:
我之前换过。 只要BD-一样的就可以的 。 直接换  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,以后会注意了

网友:
楼主试试 结果好坏说说

网友:
基本可以通用。

网友:
我换过能用,

网友:
一般都可以通用,不过遇到要换这个的

网友:
那BD两位字母都能通用??那还编那么多型号干嘛呢??

网友:
是的,都通用,不信可以下载richtek的那个文件看下,估计后缀可能是生产编号,反正在richtek的官方文档里,只用到BD-来确定是什么IC的。

网友:
呵呵,杨老师亲自解答,荣幸之至

杨老师,碰到一个疑难杂症了,很多朋友都无计可施,帮我看看吧!!望回复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626148-1-1.html

网友:
嗯,是的,听卖家都是这样说的,BD-都通用.

网友:
立即尝试验证一下

网友:
之前没有换过,一直认为不行的

网友:
没遇到过,学习了

网友(2013-04-05):
可以通用的,呵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