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神! ASUS N51V 不明物体

楼主(2013-03-02):
故障机器: ASUS N51V
故障类型: 大短路
故障描述: 接机时候 是 二修机。 大短路。  这容易解决了。 现在的问题是进不了BIOS 。 卡LOGO ,如果在刚开机的时候,按F2 就会出现如  图1  的画面。。。 然后就像   图2  是一直 wait............

维修过程:  刷BIOS , 换各种版本。 换南桥。。也无济于事。哎。求指点。

至于不明物体,好像是产生负离子。 是这样吗?

图1:

图2

网友:
刚才没有上传上去。。。呵呵呵。。。。

网友:
像喇叭但喇叭你是肯定认识的   这东西在那里放着啊

网友:
直流5V升压到1.5千伏啊,升压模块吧,高压板

网友:
1.5kv   笔记本上就高压条才有这电压啊

网友:
好好看看开机提示,USB短路了吧,好好查下USB插口短路。

网友:
什么东东啊,为什么我看不到楼主的图片

网友:
图片又看不到了吧,

网友:
兄弟,我这也有块N51VN的主板,要不你也给修修吧

网友:
这机子有这故障    不好搞哦   看看USB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