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联想Y450一例

楼主(2013-03-02):
今天接到一台Y450,和我的电脑一个型号,故障现象是同时插适配器和电池恒流源大电流打表,单独插适配器和电池都能正常进入系统,初步判断是充电电路那一块的故障,果断拆机,找到图纸截图如下

拆开后,发现适配器接口和电池接口同在一块小板上,看来就是这上面的问题,因为是大电流,首先怀疑有短路,查充电电路上的各电容,皆正常,查充电上下管,均正常,查充电电感PL3,有14V左右电压,顿时无思路了,但我还是怀疑是有短路,于是在板子上充放电芯片周围测各元器件有无短路,刚好测到保护隔离电路第2个MOS管D级和S级是通的,果断吹下来,一测,果然击穿了,然后就是到处找这种3脚P沟道MOS管,无果,于是只有找一个8脚P沟道的MOS管来改,问题来了,8脚的和3脚的控制级和输入级刚好位置相反,于是把MOS管翻一面,把引脚扭到背面去,这下刚好对上,小心翼翼把它吹上,同时插上适配器和电池,嘿,电流正常了,开机,正常进去系统,也正常,可是我就纳闷了,隔保第2个MOS管就算击穿,最多不受控,但是跟这个故障现象无关啊!于是研究了一下图纸,发现问题了,PQ3击穿,可能把控制级电压拉高了,于是PQ7是高电平,则PQ7截至,于是PQ94脚串联分压为低电平,则PQ9导通,这是适配器过来的19V就直接加载到电池正极,电池征集12V,故成短路现象,恍然大悟,把电脑装好,开机测试,分别插电池和适配器,还有一起插,在进系统滚动条时突然掉电了,再反复开机,开机后一段时间都会掉电,判断一定是温度过高,摸了一下散热导管,不烫啊!而且散热均匀,散热导管应该没坏,风扇也在转,后来歇了一会儿能进系统了,鲁大师压力测试了一下,显卡温度太高,一百多度,再摸显卡,还是不烫啊!于是怀疑没把热传上来,把散热导管拆了,从硅脂粘连痕迹可以看出,果然只接触了一点点,确定螺丝已经上紧,故怀疑散热导管有变形,导致接触不好,把我电脑上的散热导管上上去一开机,温度压力测试,显卡温度保持在70度左右,正常了,所以确定一定是散热导管和显卡接触不好,换回散热导管,在显卡处贴了一块散热软胶,本想故障应该解决了,开机温度压力测试,故障依旧,又拆下来,找来一张大小刚好的铜片,涂上散热硅脂,加载散热导管和显卡中间,这次成功了,温度压力测试恒定在60度左右,看来问题看准了的,只是散热软胶也不足以填补中间的空隙。小Y终于被我完美修复。

网友:
沙发  为什么图不可见  要是有图片就加分 呵呵

网友:
楼主修的不错,就是看不到图片,可惜了。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