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水的机器惹不起啊 sony MBX-224

楼主(2013-03-02):
sony的本子 版号MBX-224 进水
拿到手待机0.149A 有点高 查待机 无3V3 5V
断3V3 5V电感 还是一样 查待机芯片 发现加电3-4秒待机芯片会发烫 换之 还是一样
查待机芯片SN0608098RHBR 工作条件

发现+5VALW_LDO 只有1.8V 心想好了 找到问题所在了
查+5VALW_LDO去向

发现PU9 pin5对地短路

ECVCC对地短路 果断拆EC NPCE783LA0DX  发现不短了
定了一个焊上 没加电 测ECVCC 怎么又短了?奇怪啊

图纸 发现ECVCC去向不止EC一个 还有南桥等几个
哪位帮忙分析一下啊
附上图纸
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SONY MBX-224 VPC-EA系列

网友:
果断拆EC NPCE783LA0DX  发现不短了
怎么会焊上没通电就短路?
你确认你测量的准确?

网友:
就是呀。。楼主你就没测下PU9这个线性稳压器输出是不是3.3了吗??

网友:
目前是这样 我只定了一颗EC

网友:
有点矛盾,再查查下

网友:
答案是你的焊功吧

网友:
我已经将PU9摘了 拆了EC PU9的5脚就不短  上了新EC不加电就短

网友:
刚才把EC拆下来 不短路了 量焊盘也不短
是发过来的EC有问题 还是焊接有问题?每个脚都检查了的呀 用放大镜看的

网友:
EC有问题吧,用万用表量阻值。。

网友:
上次也修了个MB-224  修了半天显示了   进系统掉电。。。。。后来也换板子了

网友:
EC有问题的可能性最大,焊功也不排除

网友(2014-12-12):
楼主  搞定了吗   小弟也修到也是这样啊    怎么搞定的  分享下呗

网友:
我也不懂 希望你能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