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5 灰屏

楼主(2013-03-02):
高手们看到这个主题想到了什么
客户拿来换屏的 小弟拆机 换屏 故障依旧
屏线太爱坏了 换一个 换上就OK了
还好当时抑制住了热显卡的冲动
显卡

网友:
怎么会有加焊显卡的冲动 最基本也要测试一下啊 CQ 系列屏线坏的是多

网友:
呵呵。。你要外接看看啊。不外接怎么可能去加焊呢?是不。

网友:
呵呵;维修前都要检测判断故障再动手哦,学习了

网友:
又学到了一招

网友:
呵呵 换显卡就走远了哦 首先就要考虑到是屏部分的故障以及屏接口部分

网友:
CQ40和CQ45屛线就比较唉出问题

网友:
这个机器屏线爱坏。

网友:
又学到一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