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直没有搞懂的电源问题

楼主(2013-03-02):
遇到过几个这样的电源:把绿线跟地线电源电压正常输出,接在Inter主板上开不了机,接在AMD主板上可以正常触发开机,电源的开机电压有5V,主板上的开机触发针上有4V电压,碰到过几次没办法,就只能换新的电源,到现在没有搞懂问题在哪里,有高手来指点一下,请教了。

网友:
那就说明主板有问题嘛,换过电源试没。

网友:
主板没有问题,跟换个电源就好了,肯定是电源的问题,但是这个电源用在Inter主板上触发不了,在AMD主板上就很正常了,是咋回事,电源估计是有问题的,但是是哪样问题就不知道了。

网友:
检查下电源的负电源输出滤波电容,就是负电源变压器二极管后面那颗,很容易坏的。

网友:
电压有没一样。。比如19V的  跟20V的这个不能通用这样就会不开机或烧机的

网友:
电源的灰线电压不正常(PG电压)。

网友:
估计是带载能力降低所致。仔细检查各个滤波电解性能先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了,电源的电容都换过了,PG的电压也正常,整流管也换了,可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,339.7500也换过,周边的零件也检测过没问题,还请各位帮看看,

网友:
应该是待机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  按开关的时候测测待机的电压  不要空载测

网友:
功率不够 带负载能力差

网友:
既然是换了电源就好了,那么就非常可能是电源负载的问题

网友:
注重检查待机电路

网友:
是主板和电源的兼容性问题,电源都出好多个版本了,主板也像走马灯一样更新换代,当然问题就多了。

网友:
如果是负载差的话,在AMD主板上又可以很正常的使用,如果是主板跟电源不兼容的话,不可能换几块主板都触发不亮,在AMD主板上一点就亮,还是搞不明白。

网友:
有条件的话测一下PG的延时时间,对比能点着INTER主板的电源的时间有什么不同

网友:
我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无奇不有啊!

网友:
给个网页看看:玩家堂论坛-电源讨论区
http://www.itocp.com/bbs/forum-5-1.html

网友:
PG不正常 或者带负载能力差

网友:
同意楼上,基本都是这两个原因。

网友:
英特机子是双核,AMD是单核吧

经常有修好的电源点不亮双核的,带载能力差

网友:
用那种ATX电源测试仪,看看POWERGD的延迟是多少!个人感觉AMD主板开机就是没有INTEL的快!

网友:
应该是PG问题

网友:
看看电源中有没有胶,时间长了胶会变黄变黑,把它们去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