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19液晶电源板上一个管子:,这个型号是什么管,可用 ...
优派19液晶电源板上一个管子:,这个型号是什么管,可用什么代换

楼主(2013-03-02):
这个管两行,上行是40T03GP 下行是703065,请问老师这个是场管吗?可以用那个型号代换。
电源

网友:
开关管。找料板上拆

网友:
网上一搜就知道这个一个NPN的场效应管,50T03 60T03 90T03都可以用

网友:
看看什么沟道的,同沟道代换

网友:
40A 30V的场效应管 , 没有的话就从坏主板里拆吧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