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自动关机,求大神指教

楼主(2013-03-02):
本人是用技嘉的主板,AMD5000+的CPU,CPU 是好的在别的电脑上测试不断电,我怀疑是主板问题,可是是哪里的问题呢?我用鲁大师测试 CPU温度跑的飞快 可是放别的电脑上不会,温度正常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你自己的CPU风扇散热不行?

网友:
应该是你主板风扇散热的问题,仔细检查下吧

网友:
散热有问题吧

换换风扇试试

网友:
你换个另一个cpu试一试,有的cpu在这个主板不好,在别的主板ok,amd cpu有点怪

网友:
看看主板风扇散热啊

网友:
看看扇热器,或者是主板太差,上低一点的cpu试试

网友:
先刷个BIOS或者在BIOS里面禁用温度检测。

网友:
应该是你的这个主板不怎么兼容这个CPU吧

网友:
我觉得就是风扇的问题,,,,,

网友:
看看风扇散热是不是良好吧

网友:
看看风扇散热是不是良好吧,cpu温度太高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