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中B17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3-03-02):
图中的B17是什么元器件?

网友:
B BF 保险

网友:
没图,没真相!

网友:
看不到图片啊

网友:
把图片传上来

网友:
没有看到图片

网友:
最近老是看不到图片???

网友:
看外观应该是保险电阻

网友:
用表测量部就知道了?一般这样标示的应该是电感、

网友:
图依然是挂滴。

网友:
应该是电感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