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通DPK8400E的联机灯和缺纸灯常闪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3-03-02):
刚解决一个问题,又遇到一个,今天的一个DPK8400E打印机,开机时正常,即电源灯先亮,后换行和装纸/卸纸灯也亮了一下,随后就出现联机灯和缺纸灯一直闪,我将其拆开,发现里边很脏,于是用酒精将光电传感器清洗了一下,可是依然如故,请问是主板有问题了吗?

补充内容 (2013-3-7 17:11):
问题总算自己搞定了,拆机时一定要小心,也不要用毛刷刷这些破旧的电路板,结果可能引起某些二极管一类的故障。经检查是电源板坏了。

网友:
我记得电源板上输出端的一个滤波电容失效会造成这样,不知和你的同不同

网友:
上传个视频,大家帮忙">故障视频
没有权限??

网友:
问题总算自己搞定了,拆机时一定要小心,也不要用毛刷刷这些破旧的电路板,结果可能引起某些二极管一类的故障。经检查是电源板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