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功修复DELL D630 无待机电流 不上电 申请加精

楼主(2013-03-02):
插可调 无待机电流, PWRBTN#有3.3V   按开关键没反应,找到图纸,还是安时序来吧。1    VCCRTC正常   2    RTCRST 正常   3     32.768有正常的波形    4 V5REF  0V不对      查了图纸  V5REF是由+5V_RUN通过R534得来的,而+5V_RUN 又是+5V_ALW通过Q52转换而得到的,万用表测R534的1     2脚为0V    Q52的1,2,3脚为0V  5678脚为5V    4脚为0V     控制极被拉为0V Q52无法导通,所以后续电压出不来,为了满足条件从+5V_AWL飞线到+5V—RUN .上可调0.01的待机电流出来了,按开关电流啪啪的上到1.几,DELL的LOOG出现了,关机上硬盘完美的进系统,考机一天正常,此机修复。我能修好这台机要感谢我的师傅和饼哥!感谢他们的大公无私!

补充内容 (2013-3-4 12:03):
不好意思,我语文水平差在加上菜鸟,没有表达凊楚。我上面说的待机是可调电源上的待机,不是南桥待机,而南桥待机是V5REF。5V_RUN不是南桥待机,月饼把我叼了一顿我也知错了!知错就改,善莫大焉!有人的给捧个人场,有分的给加点分,没分的给顶个贴,不想顶貼的给加个油,不想加油的吆喝一声!有人的给捧个人场,有分的给加点分,没分的给顶个贴,不想顶貼的给加个油,不想加油的吆喝一声!

==============月饼添加==================
经与楼主沟通得知:楼主的稳压电源是3位,不能显示毫安级电流,触发前时0.00*,触发后还是0.00*,因为保护了.
这是聊天记录:
小蚂蚁  12:10:48
我当时按开关来着,可调有一点细微的变化,还是0,00,你这么一说,我到是想起来了,
小蚂蚁  12:14:26
后来我把123    5678连起来了,待机正常了,一按开关电流上去了我以为完成任务了,没想到还有一摊事啊,还搞的不对

5VALW和5VRUN 连起来后,待机有了是因为那个5VRUN电不应该待机出来,结果提前出来所以待机电流增大了
触发后正常,因为电压出来了不再保护。

添加精华是系统自动的。人气旺的都会精华。
楼主这篇文章写的糊涂,修的也糊涂,恐怕是道听途说,脑子里还没概念吧。首先你怎么就直奔南桥呢?!那么大的一个EC芯片不去查,反而舍近求远,已预知南桥有灾难?!其次真正毛病原因恐怕你
为了满足时序,不能直接飞线。有的会把时序搞错乱导致不开机。
怎么还这么多人鼓励,错了都不知道?RUN电根本不会导致无待机,是待机保护了,你没看到吧!

网友:
这一步之前全部忽略了,以后我也注意

网友:
支持加精,上电时序,又精通一步

网友:
理论上不建议直接飞线 产生后级电压

网友:
可惜图看不到

网友A:
V5REF是做什么的啊,看不到楼主的图片

网友:
建议楼主还是把控制电压修出来。

网友:
楼主分析不错,如果能将相关图截图过来,加以分析就更好了。

网友:
最好能修出G极电压,这样才算完美

网友:
还是要彻底解决下,飞线是迫不得已才飞

网友B:
既然能修到这一步了,为什么不继续呢?还用飞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既然能修到这一步了,为什么不继续呢?还用飞线?

一查问题一大堆,来个痛快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5REF是做什么的啊,看不到楼主的图片

南桥待机其中之一

网友:
月饼的教程我也有啊,可是太笨了,学不会

网友:
楼主好人啊 手里刚好有个一模一样的机子   学习了 必须加精

网友C:
还好此贴没有加精,如果月饼给你加精了,岂不是误人子弟,南桥在待机时是没有RUN电压的。但是需要ICH_V5REF_SUS给南桥的V5REF_SUS供电

网友(点评):
终于找到一个正确的,敢于批评楼主的了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还好此贴没有加精,如果月饼给你加精了,岂不是误人子弟,南桥在待机时是没有RUN电压的。但是需要ICH_V5REF ...

你就知道泼冷水,给加点分不行吗

网友:
+5V_AWL飞线到+5V—RUN
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就知道泼冷水,给加点分不行吗

加分也得有道理才对啊。看看月饼的点评。

网友:
新手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了,应该鼓励

网友:
好样,老师要求严格,学生知错改过。

网友:
楼主努力 早晚要成高手

网友:
你修这个是走了捷径 ,建议找到根源

网友:
建议楼主教教我们新人啊

网友:
过程写得很详细,思路也清晰,非老手小失误难免

网友:
完全看不懂,你想表达什么,或者你没故障说清楚

网友:
是不是网站的问题 为什么好多图片看不到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 有错的地方指出来 大家都学习了

网友:
基本不用3位数的电流表,现在的机器待机电流很小,3位的基本看不出来。

网友:
写的有点晕,后半段基本没看懂。

网友:
这问题只能说修好,没有从根本解决问题

网友:
修的不错啊!继续努力!

网友:
对于我们这些电路布太精通的就是爱走捷径了

网友:
这样修好像思路有点乱

网友:
适当奖励一些分还是可以的

网友:
楼主的机器这样处理好像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!简单讲就是快修能亮机就算了!还有建议楼主买个5位的微安级别的可调电源吧!对看电流修机帮助很大的!

网友:
楼主自己开店了没

网友:
可以 技术不错

网友:
呃。。。楼主真接就跳过了5V电源保护了。没事还好,如果有事就容易烧板子了。

网友:
高手啊,什么时候能到楼主的水平啊

网友:
哇  楼主 技术真好。维修思路    值得学习。,,,可以加你QQ吗

网友:
我很奇怪+5V_RUN跟不触发有什么关系。。

网友(点评):
是触发保护

网友:
这贴还求加精,RUN电压与待机有关吗?

网友:
这个精华有点水,至少要把+5V_RUN修出来吧。至于什么原因也写清楚,是南桥自身原因还是旁路电路的原因。

网友:
这个V5REF我经常忽略。一直记得VCCSUS3_3V/ 看到楼主的帖子。记住了

网友:
  修的思路还是有的,使不怎么详细

网友:
无语,这个也加精华!感觉有点虎头蛇尾

网友:
维修过程比较顺利;受益

网友:
搂主飞线的那个是信号还是什么。 我有点没有看懂的呢。

网友(2014-03-07):
不错 理论很清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