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电源板带不起负载···

楼主(2013-03-03):
显示器开关灯不亮·· 只测试电源板电压正常··  更换驱动板成功·· 但用不了几天 ·更换高压部分50V电容··   更换成功··

网友:
带不动负载的,我都是电容全换 一般都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这显示器电源板上的电容问题还真多,不过多大都能从外观上看得出来

网友:
换电容,换换更健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