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(LA-4114P)掉电求助?

楼主(2013-03-03):
此机版号LA-4114P,AMD的独显主板。刚拿过来时,能通电,大写灯一闪一闪的,电流1A左右,无显。
拆开后,试了一次开机也是如此。之后不知怎么回事,再试开机,电流跑0.2A掉电,就那么多按了2下开关,变成短路了,4A左右。后查到保护隔离电路PQ103短路,CPU供电管PQ202、PQ201、PC202短路,后来我把北桥重植球,电流跑1秒掉电,拆开CPU不会掉电,更换CPU电脑管理芯片ISL6265也是掉电(CPU上管、下管都换过了),北桥我也换过新的,现在没头序了,望各位高手指导,在此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版主:为什么我的图片看不到呀

网友:
查各供电电路,应该是有对地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没有短路哦,我还特意买了一块料板回来

网友:
cpu呢,或者供电是否有短路

网友:
CPU供电没短,因为我有一块同样的料板

网友:
各个供电的上管都量下吧

网友:
电流跑1秒掉电。。。这什么意思看不懂

网友:
这个不是短路引起的,就是不跑吗引起的掉电。

网友:
兄弟,搞好了吗

网友:
LZ你应该说的是电流跑1A掉电是吧?仔细查查是否哪组电压没出来呢?有没有掉件?

网友:
慢慢查吧    总有一个短的

网友:
拆开CPU不会掉电???换个U试试先

网友:
LZ的机器故障好复杂啊  看的我直晕   一个故障一下子变了3次   LZ修好了一定要总结一下原因  写出来看看

网友:
先查电压,瞬间看看全正常否。

网友:
应该有后极供电短路了,你也可以4A的时候,把电流调低,摸下,肯定会有发热点,短路很好修的

网友:
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 估计CPU坏的几率比较大了

网友:
CPU没坏,装到另外一块板子上就有电压。

网友:
倒霉了,本来估计就是北桥虚焊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