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31t-m5 v2.0有什么通病吗?

楼主(2013-03-03):
方正的主板,G31T-M5,3块一样的主板,一样的问题,大概测了一下,供电基本正常,上的E5300,全跑00,怀疑的BIOS的事,不知道是不是,还没动。我是过了正月二十才来上班的,堆了一堆的东西要修。先发个贴问下。

网友:
我和你的主板问题一样,我刷个BIOS通知你!

网友:
刷完BIOS结果一样!

网友:
只测到IDE接口的39脚只有1.8V,印象中好像是3.3V的,老主板上也有5V的,跑线路好像跟指示灯在一块的,不知道跟这有关系没有。

网友:
修的纠结了,BIOS刷了,SB回焊了,75232拆了,网卡拆了,依旧是老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精英代工的,如果是IO挂了,我那块换IO好了,也是IDE复位只有1.8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