拨号上不了

楼主(2013-03-03):
我用路由器可以上网,不用路由直接拨号为什么上不了网 呢?应该是哪里没有设置好吧?请各位指教一下

网友:
需要在电脑中建立一个拨号连接,断开路由器。

网友:
我重新建了啊,还是不行,我拉的是广域网的,之前是用在另一台电脑上,现在换了一台,就连接不上了,用路由器又没问题,是不是他邦定了我的IP啊?

网友:
你的账号和密码是否正确?他显示什么错误号码?

网友:
都是正确的啊,他显示远程服务器无法识别,请与网络管理员联系!

网友:
删掉pppoe重新设定一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