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循环跑码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13-03-03):
今天接到一个板子 ASUS P5G41C-M LX 开机循环跑码。。跑到显示后就继续循环跑码。 有时候还不跑码,大家说说是什么问题  有没有可能是北桥啊

补充内容 (2013-3-5 12:10):
问题解决了   是12v的小四口那个882排阻坏了

网友:
有时候只能跑到D5就一直循环 一直循环4 。5次后就可以跑到85显示 然后再一直循环

网友:
按压桥试试看啊

网友:
也可能是IO故障造成循环跑码的。

网友:
我也在被这个板子困扰这呢 ,哪位高手知道给说下呗,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