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525不开机 求助

楼主(2013-03-03):
客户送来这个板子 是触发就掉电,拔掉12V CPU供电触发就不掉电,我换了CPU的供电芯片ISL6312后,触发不掉电了,但是就是没有CPU供电,ISL6312的工作条件也都满足了,场馆,电容都全换了,还是不出CPU供电,上管的(G极0.63 VD极12V S极0.63V)下管的(G极0.63V  S极0.68V D极0.63V)

网友:
场管根本就没有导通啊

网友:
供电芯片换个看下   我以前也修过这种机器

网友:
r看看反馈正常不?

网友:
芯片换了,确定芯片是好的 芯片发不出控制波形

网友:
反馈怎么算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