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31t-lm2无cpu供电

楼主(2013-03-03):
电源ic是isl6312,vcc供电正常,vid是1.1v,总线供电1.2v,pg原本是0.2v,后来把几个控制pg的三极管去掉,现在是3.3v的pg,en有1v多,现在完全没有思路了,cpu供电还是没有,也不知道这几个电压正常不正常,求大神指点

网友:
有CPU供电芯片换来试试呀,然后在仔细看看其他有什么异常没有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n 1v多正常否啊,刚看了个帖子也是这个芯片,en有5v

EN是开启信号吧,先换一个芯片看看再说吧!

网友B:
en应该1.2V是正常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n应该1.2V是正常的吧

这点比较疑惑,看芯片的图纸上面是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加到en脚,应该是5v,但是看主板图纸这个en直连总线的pg,晕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