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088 时不时 白屏

楼主(2013-03-03):
本人遇见3台一样的情况了,都是时不时白屏,感觉好像是通病,前两台由于客户太急都拿走了,今天这台还留在这里,他说在家开机的时候就白屏,但是在我这试了好多遍又没事,现在一切正常,不知从何下手,等待修过同样问题的高手,出手相助。
通病

网友:
现在没问题肯定不好下手呀,白屏嘛看是不是屏问题,看你说的情况来判断,多半是屏的可能性大,因为时不时白屏。但也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!

网友:
一般是屏本身 或者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同意二楼的说法

网友:
替换法最实用。换屏试试....

网友:
看楼主的头像挺的趣的啊 烧烤-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