装了系统蓝屏

楼主(2013-03-03):
为什么我上网下载了一个系统安装后会出现蓝屏???请各位师傅讨教了 先谢了!

网友:
蓝屏的原因很多啊,检查下硬盘,分下区,或换个系统版本等,问题很多种的!

网友A:
会不会是你的系统没装好!驱动之类的?

网友B:
哦!谢了 之前上网下载一个系统很快就装好了,现在装很慢,也不知道是为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是你的系统没装好!驱动之类的?

驱动都装好了,不过装好系统比之前慢了些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哦!谢了 之前上网下载一个系统很快就装好了,现在装很慢,也不知道是为什么

你仔细的在弄下吧,应该不是很复杂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仔细的在弄下吧,应该不是很复杂的!

好吧!谢谢各位哦给了我很大帮助。

网友:
内存,硬盘,还有 你的那个系统 就这几个  换换  在试试,其他应该不会造成蓝屏的

网友:
改下硬盘模式

网友(2013-12-23):
换个系统!

网友:
改下硬盘模式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