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三星LS22A330BW维修

楼主(2013-03-03):
今天客户送来一台三星LS22A330BW LED显示器,故障现象是开机闪一下,屏幕左上角出现方框,方框里先是显示“数字”两个字,又马上显示“模拟”两个字,之后黑屏,不知入何下手,请教各位?多谢?

网友:
这机子不是有个通病么,刷BIOS试试呢!

网友:
SA系列不拆机刷程序

网友:
现在电源指示灯又不亮了,郁闷,程序没刷好怎么给客户交待

网友:
上次我拿到三星维修店去修了 没办法 忍痛给了80

网友:
我碰见都是数据的问题  不过我都是用 编程器 刷的

网友:
有个专用的不拆机软件 的,3楼的链接就是。

网友:
请单击此链接下载程序:
http://www.samsung.com/cn/support/model/LS22A330BW/XF-downloads?downloadName=U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