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5010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求助

楼主(2013-03-03):
DELL M5010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求助

网友:
是不是喇叭坏了啊!

网友:
这个问题有点多呀,如:喇叭,耳机插孔,功放芯片等

网友:
3楼说的是。楼主先排除点啊,这么种可能,让大家猜宝吗?

网友:
这个机器耳机插孔爱坏。

网友:
这个我见过坏喇叭的。你测测阻值。

网友:
是喇叭坏了

网友:
测一下喇叭坏了没有 然后检查公放芯片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内外都无音,查声卡;只是耳机有音,查功放芯片!

网友:
把耳机那孔看下是不是短接了

网友:
DAOUM3MB8EO

网友:
先查喇叭,再查功放

网友:
先换个功放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