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a6r不开机

楼主(2013-03-03):
请教高手asusa6r不开机维修

网友:
说明白点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这个最好换板,什么都不说,问一下就好了。

网友:
这样问问题不好,。。

网友:
同意啊,换板吧

网友:
不开机电流多少,什么情况。  描述清楚一点吧,虽然不一定能帮上忙。

网友:
嗯。这个问题吗,要先放在土里面播种,然后长出主板来,洗干净,泡熟了晒干就好了

网友:
直接换板吧   这个板100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