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529 VER:1.6掉电

楼主(2013-03-03):
故障现象:触发跑码后3秒掉电
故障原因:开机排针电压被拉低。测上拉电阻4.7k正常,把io拆掉测电压还是偏低。把拉电阻拆去测对地电阻6.2k,电路板漏电。经检测在第二条pci槽下电路腐蚀漏电。是显卡风扇长期吹风灰尘累积所致。

网友:
看不到图片

网友:
还有断线,细查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