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动硬盘电脑总是识别不了,怎么办?

楼主(2013-03-03):
最经我的移动硬盘插到电脑上以后总是提示无法识别,如果把硬盘直接用串口接上就没有问题,USB转换板也换了,不知哪里出了问题?

网友:
U口供电不足。电源的问题或者数据线的问题

网友:
鼠标能用吗。。。。

网友:
硬盘多大的。有没有分区,硬盘太大也不行,,,

网友:
先检查电源适配器的带载能力是否异常再说吧。

网友:
U口供电不足或者是数据线有问题

网友:
换双U口的数据线就解决问题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