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强 维修改装用 液晶显示器电源通用模块问题求助

楼主(2013-03-03):
刚在淘宝上买了个超强 维修改装用 液晶显示器电源通用模块,也按照上面所说的接了线,

1 脚 黄线: DRAIN ,功率控制端,  接原来大功率MOS电源管D极。
2 脚 黑线 :GND,  模块地线300v,  接电容的负极,同一条线路上均可以。
3 脚 红线 :VCC , 模块供电端 ,接反馈绕组端整流后电容的正极,持续供电,电压在12-18V之间。
4 脚 白线 :FB  , 稳压反馈,  接光耦4脚,请确认光耦3脚接热地,不是热地的话就把光耦短接到热地,同时把4脚外围电路断开。'
5 脚 绿线: start 启动脚,接+300v电容的正极。

可是线也接好了,还是不行,没有12V和5V输出,而且3 脚 红线 :VCC , 模块供电端电压竟然高达38V,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,请高手解答一下。先谢过了。

网友:
估计你没有接好吧,问问上家再说吧

网友:
故障排除
1.   没输出:接线错误,不可以接错或者漏接,这样只能烧毁芯片,负载端确定没有短路的,光耦有没有为问题
2.   光耦部分的控制不对,光耦1脚不是接地,2脚通过一个电阻接vcc部分

“光耦1脚不是接地,2脚通过一个电阻接vcc部分”这句话是怎么理解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