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0求救,请大家多多指教

楼主(2013-03-03):
一块E40的新板子,I3的CPU,在测机时没注意拿了个I5单核的CPU装上去,结果不亮了,原来是好的,在装错CPU后就不亮掉电了,每次上电到0.25-0.56就掉了,量板子没有短路的,所有电压也都出来了,也是正常的,把CPU供电断开,电流可以到0.55不掉电,把显卡供电断开,电流可以到1.08,现在不知道怎么去查,请大家多多指教给点思路,谢谢!

网友:
别再动其他了直接刷BIOS

网友:
BIOS刷过了,也一样,没用

网友:
这个情况,也许是控制CPU的 供电芯片,同时还控制着显卡的电压开启的。I系列的。
好像是FGX CORE这个信号给的显卡控制。
建议查查 CPU供电芯片。

网友:
也查了下,没发现明显的问题

网友A:
楼主没有说啊,最开始是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没有说啊,最开始是什么问题啊

开始是一个块好的新板子,换错了CPU后就不亮了

网友:
看看cpu的vid信号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帮助,现在好了,是1.5VPCU在内存槽贴纸下的一个保险不良,1.5V的电压变成了1.12V

网友:
看一下时序 应该是有信号没上来

网友:
看看,还是电压的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