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736ZG 掉电 代换不成功

楼主(2013-03-03):
开始是用适配器正常,用电池开机的话能触发但是不亮机。 适配器进系统后拔掉的话,马上掉,说明电池没工作。
因为这个问题以前也碰到过,于是直接拆了NEC的大电容,找了4颗装上去,还是不行,再加到6颗,偶尔一次能电池开机,再加到8颗,能正常用电池开机了,但是进系统一两分钟就掉电,有经验的朋友请教一下,到底怎么了?

网友:
应该还是电容问题。

网友:
8颗全部都是全新电容 还有没其他可能

网友:
用适配器不掉电 手头没这个电源IC换 不知道IC能不能排除

网友:
期待结果    分享下

黄鑫船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看楼主的头像挺的趣的啊 烧烤--

网友:
可以考虑换一个原装的 NEC试试

网友:
我不觉得电池不工作会跟NEC电容有关系,楼主换电池的么

网友:
有的用电容串没有用的,必须要用NEC大电容的,自己亲身经历

网友:
换电容有作用 那说明还是电容的问题吧

网友:
宏基4736 INTEL用电池不开机,用适配器可以开机一般都是NEC大电容问题